at89s52与at89c51

楼主:
我想把c51的程序移植到s52上,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我仿真了一下,发现定时器0的中断貌似已经不能用了……

网友:
不用改吧?

直接烧HEX不能用?

网友:
估计是哪儿弄错了,应该是不用改的、

网友:
引用楼主 wpsanddxf 的回复:
我想把c51的程序移植到s52上,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我仿真了一下,发现定时器0的中断貌似已经不能用了……

可能是定时器的口变了吧?

网友:
我把程序贴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x,min,sec,psec;
putstring("o");
if(x < 2){ x++;putstring("t");}
else {xianzhi_t++;putstring("d");psec++;x = 0;}
}

定时器是八位自动重装,溢出时间0.1ms,我想定时一秒,其中的putstring函数是我调试用的,看看到底中断被执行了几次,为了方便调试我也改小了x的值,应该是x<10000的,然后我发现运行输出了这样的字符串,
ototodototo
从这个结果可以分析出每个语句被执行了几次,奇怪的是只有这么几个字符串以后就没有了。按理说应该自动重装不停的输出字符串啊

网友:
应该是x <10000的

明确是255

网友:
另外,你的X也有问题,它分明是一个局部变量

按理说每次调用这个函数都会被"刷新"

之所以还有点对的感觉

是得益于KEILC把局部变量没放到栈里,而是放到RAM里面,由于默认不允许重入,所以也无可厚非

变量初始化是一个好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x <10000的

明确是255

这个是正解,它实际上只能跑到255,改成int就对了,我定义习惯了,逮到什么都是unsigned char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