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EVC4里面安装SDK

楼主(2010-04-15):
如何在EVC4里面安装SDK
请问怎么在EVC4里面安装SDK啊?我直接双击自己导出的SDK,不能安装,那要怎么装呢?
安装
如何

网友A:
在PB中导出一个SDK,该SDK是以.msi为后缀名的,双击它,一步一步来就行了。如果不行,就说明你的SDK有问题,重新弄一个

网友B:
不能安装,什么错误提示?
EVC的SDK是单独安装的

网友C:
直接双击安装就可以,跟其它安装软件的步骤没什么两样~下次记得把问题尽可能描述清楚,这样可以加快你解决问题的速度,有利于大家共同提高~

网友D:
一般为msi的,双击直接安装就可以,不行说明你的SDK不行 重新导下!

网友E:
SDK单独双击安装,最好在安装前关掉eVC\VS2005 等开发工具。
如果双击跟本没反应,那肯定是SDK有问题。
如果安装完成后,在SDK列表里看不到新安装的SDK,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安装的SDK太多,可以适当卸掉几个不常用的,就是卸载应用软件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