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迅通公司生产的NRF9E5无线收发模块吗?

楼主(2010-04-26):
有谁用过迅通公司生产的NRF9E5无线收发模块吗?
请问有谁用过迅通公司生产的NRF9E5无线收发模块?
很多使用上的基本问题还没弄清。我是新手。
请问用哪个型号的烧写器可以将程序从电脑上下载到EEPROM25AA320中?这个模块的使用方法是怎样的?
当时买的时候,商家只提供了一本NRF9E5的datasheet,就没别的说明书了。
谢谢!
模块
公司
程序

网友:
NRF9E5下载到EEPROM里的程序要有一定的格式
这个得用厂家提供的专门的下载软件和下载器

网友A:
我向厂家咨询过,他们是这样回复我的:
“模块上的EEPROM为25AA320系列,需要用这种芯片的编程器,可以在市面上买到。由于9E5是兼容8051系列的,可以使用任意一种编程软件,通常可以用KEIL C编写C语言或汇编语言程序。”
但是由于我好多问题都不懂,至今也没找到25AA320系列芯片专用的编程器(考虑到成本,最好是便宜一些的)。
厂家也没有提供专门的下载软件和下载器,请高手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