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工业技术论坛
wince6.0 下同步的问题

楼主(2009-04-03):
wince6.0 下同步的问题
平台上电第一次可以同步上,但同步了一段时间就会断开,以后就同步不上.同事说是DBG串口的问题?各位有什么高见??
上电
WindowCE

网友A:
我的也一样

网友B:
你是用什么端口连接的?

网友C:
这跟调试串口有什么关系?

网友D:
什么平台?xp还是Vista?
用什么端口连的?usb?还是串口com?
能连说明硬件电路是通的,先找找驱动部分的问题。

网友E:
看看是不是无线网络引起的,我这边只要wifi一开通,activesync就停掉,我现在也很困惑
建议:换一台PC试试

网友F:
我这个板子没有wifi功能

网友G:
我们用的是MINI USB口来同步,调试串口也是用MINI USB口,
上面有的朋友说调试串口会不会影响同步,会影响到同步。
现在又个奇怪的现象是我用4.3寸的LCD就一切正常,如果用5.0/7.0寸的LCD同步就有问题。

网友H(2009-05-09):
最后同步解决了,为了感谢大家我自己再回一个贴。
主要是跟DBG串口有关系。
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