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rnado的操作

楼主(2009-07-20):
tornado的操作
调试程序时,在某一行上 ,点击小手,设置断点
可是我运行程序时,程序并不在断点处 停止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地方需要设置的~
谢谢,在线等待你的回复!
wdStart(id,5*60,(FUNCPTR)taskDelete,tid1);
是不是定时5秒?
其他
运行程序
在线
断点

网友A:
首先,确定程序是否经过断点处。其次与所设断点的位置有关。如果把断点设在局部变量声明处,程序是不会在此处停止的。

网友B:
恩 我晓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