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L导出函数名与调用函数名不一致

楼主(2010-03-29):
DLL导出函数名与调用函数名不一致
今天调用一个dll,生成时提示这样的错误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declspec(dllimport) public: static int __cdecl CAudioAdapter::PlayMedia(unsigned short const *,long)" (__imp_?PlayMedia@CAudioAdapter@@SAHPBGJ@Z),该符号在函数 WndProc 中被引用
1>../../Release/LauncherProc.dll : fatal error LNK1120: 1 个无法解析的外部命令,我用dumpbin看了一下那个dll,发现它导出的函数名是?PlayMedia@CAudioAdapter@@SAHPB_WJ@Z,两个函数名不一致,是同一个编译器编译的,应该不存在函数名改编的错误,请大侠们指教一下
long
今天
PUBLIC
error
编译器

网友A:
__cdecl , __stdcall几种调用方式确认一下先

网友B:
不懂!LZ解决了说一下哈!

网友C:
是def 文件定义导出的吗!

网友D:
问题解决了,是公司导致的加密软件导致.h文件和.lib文件不一致,垃圾加密软件,害死人。

网友:
哈哈~~~这样都行!还好LZ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