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ince 入门学习贴

楼主:
近期要有 wince 6.0 进行 BSP 相关内容的开发,目前对wince 和 BSP 内容一点也不懂。请好心人给指条路,哪里有比较好的教材或者好的帖子。谢谢了

网友:
可以去下载视频:WindowsEmbedded从入门到精通系列课程

对于初学者,还不错哦。
http://www.msdnwebcast.com/webcast/2006.aspx

网友A:
《嵌入式系统 Windwos CE 开发技巧与实例》 《Wince实用开发技术》

最近也在做wince6.0上的开发 如果之前有做过Windows mobile开发方面的 那可以先看看《Wince实用开发技术》

如果都刚开始接触的话建议先看这本  《嵌入式系统 Windwos CE 开发技巧与实例》

网友:
买个开发板,先练练手,熟悉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嵌入式系统 Windwos CE 开发技巧与实例》 《Wince实用开发技术》

最近也在做wince6.0上的开发 如果之前有做过Windows mobile开发方面的 那可以先看看《Wince实用开发技术》

如果都刚开始接触的话建议先看这本 《嵌入式系统 Windwos CE 开发技巧与实例》

《Wince实用开发技术》
这本书值得推荐,呵呵。

网友:
Wince实用开发技术

网友:
从别处找来的,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8/07/30/1256838.html

要是有人给手把手扫盲就好了,现在什么也不懂,甚至连该怎么问都说不清。

我在机器上安装了 Vs2008 , 建立了个wince 工程一运行起来就有个,类似手机应用程序,说是模拟环境,可是不知道这个模拟环境是干什么的,有什么用处,该怎么用。(注:除了Vs2008我没有安装其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