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ruptInitialize 出错问题~!

楼主:
我在注册中断的时候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先用
if(!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EINT_IRQ, sizeof(UINT32), &EINT_SYSINTR, sizeof(UINT32), NULL))
{
   RETAILMSG(1, (TEXT("[kbd] ERROR:  Failed to request sysintr value for EINT_IRQ[%d]  interrupt.\r\n"),i));
   return(0);
}

申请一个中断,
然后用
if (!(InterruptInitialize(EINT_SYSINTR, key_Interrupt_event , 0, 0),i))
        RETAILMSG(1, (TEXT("[kbd]ERROR:  Interrupt key_Interrupt_event [0] initialize failed.\r\n")));

中断来关联一个事件ID (创建事件没问题)
结果在这里 返回的 FALSE

请各位大哥指教。

网友A:
(!(InterruptInitialize(EINT_SYSINTR, key_Interrupt_event , 0, 0),i))

这个括号括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rruptInitialize(EINT_SYSINTR, key_Interrupt_event , 0, 0),i))

这个括号括在哪里

哦,非常感谢,
原来是 这个 if(!(InterruptInitialize(EINT_SYSINTR, key_Interrupt_event , 0, 0),i))
这里面出错了
if(!(InterruptInitialize),i)
如果 i=0 那么系统就相当于出错了~!
结贴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