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 NXP236串口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
串口0为片内自带的,初始化的时候,U0FCR这个寄存器总是写不进去值,请教高手~~~
附代码:
INT8U UART0_Init( INT32U baudrate)
{
    INT32U Fdiv;

        PINSEL0 &= 0xFFFFFF0F;
    PINSEL0 |= 0x00000050;               /* P0.3 to RxD0 and P0.2 to TxD0 */

    U0LCR = 0x83;                                        /* 8 bits, no Parity, 1 Stop bit */

        switch(baudrate)
        {        case 115200:
                        U0DLM = 0;
                        U0DLL = 25;
                        U0FDR = 0x41;
                break;
                case        9600:
                    U0DLM = 0x01;
                    U0DLL = 0x77;
                break;
                default:
                        Fdiv = ( Fpclk / 16 ) / baudrate ;
                    U0DLM = Fdiv / 256;
                    U0DLL = Fdiv % 256;
                break;
        }

    U0LCR = 0x03;
        U0FCR = 0xC7;                //触发深度设定为14个字节

        U0IER = IER_RBR | IER_THRE | IER_RLS;

    if ( install_irq( UART0_INT, (void *)UART0_Handler, UART0_PRIORITY ) == FALSE )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网友:
如何判断U0FCR寄存器写不进值的? 没有看到程序里有读出判断的语句。

网友:
我是单步调试的时候看到的,不过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分散加载文件的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