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问题求助

楼主(2010-06-05):
串口通信问题求助
我在做串口通信 为什么在串口调试助手上找不到串口啊 有哪位高手知道指点一下好吗 先谢了
通信
问题

网友A:
能说得具体点吗?
通常先看设备管理器里,找到串口,如果存在的话,串口工具打开那个串口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是不是找不到你的串口设备啊?还是你找不到你的开发板里面的串口?

网友C:
谢谢了 解决了 我刚想把烧写软件和串口调试助手上的串口同时打开

网友D:
串口同一时间只能打开一个

网友E:
一般台式机只有一个串口com1吧,除非你有两个,那就可以同时使用串口烧写和普通串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