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拨号 怎么将调制解调器驱动挂在COM2上

楼主:
wince下只是把调制解调器的驱动挂接在了com1,我们要测的全功能串口是COM2故需要改动,将调制解调器驱动挂接在com2上。
方法如下:
a、在ser_16552.reg写
; @CESYSGEN IF COREDLL_SERDEV
IF BSP_NOSERIAL !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4]
"Order"=dword:0
"UnitIndex"=dword:4
"DeviceArrayIndex"=dword:4
"Prefix"="COM"
"Index"=dword:4
"Dll"="au16552.dll"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4\Unimodem]
"Tsp"="Unimodem.dll"
"DeviceType"=dword:0
"FriendlyName"="Serial Cable on COM4:"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2]
"Order"=dword:0
"UnitIndex"=dword:2
"DeviceArrayIndex"=dword:2
"Prefix"="COM"
"Index"=dword:2
"Dll"="au16552.dll"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2\Unimodem]
"Tsp"="Unimodem.dll"
"DeviceType"=dword:0
"FriendlyName"="Serial Cable on COM2:"
ENDIF BSP_NOSERIAL !
; @CESYSGEN ENDIF COREDLL_SERDEV
;-------------------------------------------------------------------------------
b、在common.reg中将HKEY_LOCAL_MACHINE\ExtModems\HayesCompat路径下“Port”为改写"COM2":,再改写FriendlyName为"Hayes Compatible 在 COM2:"。
c、在D:\WINCE500\PRIVATE\WINCEOS\COMM\TAPI\UNIMODEM\unimodem.rc路径下将 IDS_LOC_FRIENDLYHAYESCOMPAT改写为"Hayes Compatible on COM2:"。
d. 改动TIMEOUT时间#define INIT_WATCHDOG_TIMEOUT 40000 //原来是4000
改动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nimodem\Init] 下"Reset" = "ATZ", 为"Reset" = "AT", 不允许调制解调器复位。

这是在网上找到的设置方式。
不过不太明白,哪位能指点一下
首先,上述说的那几个.reg我都找不着
再次,如果这个几个文件都藏在某个文件下下边,是需要在定制系统的时候修改,然后重新编译系统烧写镜像?还是在板子上直接修改注册表,这样是不是一掉电注册表就又还原成原来的设置了。

网友:
别沉了...
帮帮忙吧

网友A:
ser_16552.reg  这个REG 根据平台不同 是有区别的 common.reg 你搜一下wince500 目录下酒有的 其他的那部是都给出路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r_16552.reg 这个REG 根据平台不同 是有区别的 common.reg 你搜一下wince500 目录下酒有的 其他的那部是都给出路径了

您知道wince6.0应该叫什么文件吗??我这个资料是wince5.0的

网友:
CE6.0也是common.reg

网友B:
如果是三星的BSP,你的ser_16552.reg,对应的应该是platform.reg,在BSP下的file文件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三星的BSP,你的ser_16552.reg,对应的应该是platform.reg,在BSP下的file文件夹。

#define INIT_WATCHDOG_TIMEOUT 40000  这个定义在哪儿

网友:
c、在D:\WINCE500\PRIVATE\WINCEOS\COMM\TAPI\UNIMODEM\unimodem.rc路径下将 IDS_LOC_FRIENDLYHAYESCOMPAT改写为"Hayes Compatible on COM2:"。

这一条也没有找见

网友:
顶一下,有人帮帮忙没

网友:
结贴,勉强解决...还有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