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定时器实现流水灯 简单的C程序问题

楼主:
问题是用前面的可以实现 灯循环亮灭亮灭 但是用下面注释的部分就不行 现象是所有灯全亮迅速灭掉然后第2个灯正常亮 灭 再所有灯迅速亮灭 然后又跳到最后倒数的灯亮灭 很乱 感觉2个程序应该一样啊 为什么啊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int
uchar a,num1;
void main()
{
        TMOD=0x10;
        TH1=(65536-46083)/256;
        TL1=(65536-46083)%256;
        EA=1;                                        //开总中断
        ET1=1;
        TR1=1;
        a=0xfe;
        P1=a;
        while(1)
        {
                if(num1==20)
                        {
                                P1=0xff;
                        }
                if(num1==40)
                        {
                                num1=0;
                                a=_crol_(a,1);
                                P1=a;
                        }

        }
}

//为什么下面的方法就不可以
/*        while(1)
        {
                if(num1==20)
                        {
                                a=_crol_(a,1);
                                P1=a;
                        }
                if(num1==40)
                        {
                                num1=0;
                                P1=0xff;
                        }

        }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TH1=(65536-46083)/256;
        TL1=(65536-46083)%256;
        num1++;
}

网友A:
你把num1初始化一下

网友:
#define uchar unsigned int
这样定义,为什么 ? 会影响别的地方吗?

网友:
不会影响

网友:
你的程序我复制粘贴过来了,运行后,灯没有亮,
建议灯亮或流动最好写在中断函数里

网友: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t,s,n,temp;
sbit D1=P1;
void main ()
{
  temp=0xfe;
  TMOD=0x10;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ET1=1;
  TR1=1;
while(1)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n++;
if(n==20)
{
   n=0;
   temp=_crol_(temp,1);
        P1=temp;

    }

}

网友:
我搞懂了已经 呵呵 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num1初始化一下

这个应该没有影响吧 初值都是0

网友:
呵呵,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