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设备驱动

楼主:
怎样删除proc/devices 自动分配的设备号

[root@localhost chdev_test]# cat /proc/devices
Character devices:
  1 mem
  4 /dev/vc/0
  4 tty
  4 ttyS
  5 /dev/tty
  5 /dev/console
  5 /dev/ptmx
  6 lp
  7 vcs
10 misc
13 input
14 sound
29 fb
116 alsa
128 ptm
136 pts
180 usb
189 usb_device
216 rfcomm
248 chdev_test
249 chdev_test
250 vmci
251 usb_endpoint
252 usbmon
253 pcmcia
254 rtc

Block devices:
  1 ramdisk
  2 fd
  3 ide0
  8 sd
  9 md
22 ide1
65 sd
66 sd
67 sd
68 sd
69 sd
70 sd
71 sd
128 sd
129 sd
130 sd
131 sd
132 sd
133 sd
134 sd
135 sd
253 device-mapper
254 mdp

现如上,想删除这两个
248 chdev_test
249 chdev_test

网友:
这个应该是mknod设置的.
你看看吧

网友:
mknod只是挂载到相应的设备下啊。。。

还是不成啊

网友:
卸掉模块不就行了?

网友:
这是在内核中编译进去,其实就是内核维护的一个链表
建议:
重新编译内核,去掉你加入的驱动
或是在驱动中将init函数中的注册部分注释,也行,但是很暴力呵呵
www.top-elec.com
北京中芯优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优质嵌入式解决方案

网友:
/proc下的文件是动态的。只要你把设备卸载了之后,/proc下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