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IRP_MJ_CREATE中修改创建文件的路径???急急!

楼主:
在文件系统过滤驱动中,过滤RIP_MJ_CREATE得到文件的创建路径(PFILE_OBJECT file = irpsp->FileObject 取得),我想更改这个路径,如C:\a.txt 改为D:\myDirectory\b.txt。我试了很多方法都不成功.请高手指点指点啊,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你的错误是是什么?估计是你对他的内存管理和编码方式有关,简单直接修改是有问题的,需要你自己申请一片内存,然后自己重新替换这个IRP.

另外,注意编码是Unicode编码。

网友:
RtlInitUnicodeString(&NewFileName,L"\\DbaView2.exe");
FileNameBuffer = ExAllocatePool(NonPagedPool,NewFileName.MaximumLength);
if (!FileNameBuffer)0
{
    return SF_IRP_PASS;
}
ExFreePool(FileName->Buffer);
FileName->Buffer = FileNameBuffer;
FileName->MaximumLength = NewFileName.MaximumLength;
RtlCopyUnicodeString(FileName,&NewFileName)

  我是这样改的,不过这样只能修改rpsp->FileObject->FileName(文件名),对rpsp->FileObject->DeviceObject(盘符)就不知怎么修改了,在创建文件时,就提示不合法的路径!
请高手帮忙啊,或者给我一些可行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