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GPS导航一体机电子狗软件请进来讨论

楼主:
想了解目前那些电子狗软件是如何实现固定点范围判断算法

网友:
很简单,只需要判断角度和距离, 角度决定了摄像头的位置,距离决定你提前提示的位置以及离开的位置.

网友A:
谢谢CCYU,我基本上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我打算自己弄一个这样的小软件,目前正在做各方面的可行性了解。

网友:
CCYU,另外还有个问题请教,就是如何对数据样本进行处理,我想尽可能做到数据的快速访问和保密性,假如我的样本数据格式如下:

预报点                       预报点角度        到达点              到达点角度        限速公里数        两点距离
经纬度                          角度                经纬度                 角度
22.4414 106.0930        154              22.4437 106.0912         133                   60                  3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CCYU,我基本上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我打算自己弄一个这样的小软件,目前正在做各方面的可行性了解。

如果你的处理器性能比较低,那么检索和加密就不能做的太复杂。数据的检索一般按行政区为单位组织即可,加密可以简单处理一下,例如你把经纬度,角度或者其他数据,先做个简单的变换,再存储起来;这部分数据也没什么必要太在意加密,因为全国数据量也不大,市场已经比较容易得到很多版本的原始数据。这些处理思路只是些简单的思路指导,具体实现你可以自己结合应用仔细考虑。

网友:
这个还没结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