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vs2008+c#开发wince程序,窗体设计器打开很慢,经常 ...

楼主(2009-11-21):
使用vs2008+c#开发wince程序,窗体设计器打开很慢,经常导致vs关闭
我使用vs2008+c#开发wince程序,项目里面有很多窗体,在开发过程中,窗体设计器打开很慢,特别是窗体里含有较多控件时很容易导致VS死掉,需重新启动。同时,c盘的两个多G的空间一下子没了,重启VS后,c盘的空间又好了。
我的项目是连接sourcesafe的,服务器在其他电脑上。
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问题呢?
wince
程序
开发
空间
设计
WindowCE

网友A:
就是機慢了唄 要么整整機器 刪掉一些程序 要么就弄台好的來

网友B:
机子的配置不算低哦,感觉不是机子的问题。

网友C:
你还有没有遇到部署程序到设备时特慢呢?需要修改.net的参数
我这里有WinCE下数据访问组件、用程序建议GPRS拨号连接和拨号、下载短信视频。。。需要合作的可以flygoldfish@163.com

网友D(2009-12-25):
部署不是很慢,就是打开窗体设计器时很慢

网友E(2010-03-10):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不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