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容量的Nand Flash驱动

楼主:
正准备折腾一个三星4GB/8GB/64GB的Nand Flash到基于S3C2440的WinCE系统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请大家多多建言!

网友:
你先折腾吧,有问题再来

网友:
这些是MLC哦吧?2440不直接支持MLC,除非增加控制IC,建议你选2451/2416。

网友A:
这么大的FLASH,一般都是MLC的吧,2440不直接支持MLC,要增加控制IC
建议你选用2451或者2416,2440太老了。

网友B:
三星已经帮我们折腾好了。

网友C:
别折腾了,驱动改动不大,也不需要外加IC。
但是没有mlc经验,做了也白费劲。包括什么2450、6410等等,没有官方bsp包,就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折腾了,驱动改动不大,也不需要外加IC。
但是没有mlc经验,做了也白费劲。包括什么2450、6410等等,没有官方bsp包,就算了吧。

别折腾了,驱动改动不大,也不需要外加IC。
--这样说是不能实现么?

但是没有mlc经验,做了也白费劲。包括什么2450、6410等等,没有官方bsp包,就算了吧。
--对BSP有啥特殊要求?

看过4GB、8GB的三星Nand Flash的datasheet,里头是2k的大页面,驱动开发网也有个帖子是做2K大页面Nand Flash驱动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
【原创】2K大页面NAND FLASH的WINCE5.0/4.2下的驱动源码
http://bbs.driverdevelop.com/read.php?fid=48&tid=98333&toread=1

网友:
驱动改动不大,就是说2k页面支持。
但这只能用slc,4gb以上nand一般式mlc,你要改fa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已经帮我们折腾好了。

怎么说呢?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FLASH,一般都是MLC的吧,2440不直接支持MLC,要增加控制IC
建议你选用2451或者2416,2440太老了。

2451或是2416对2440的引脚兼容么?

网友D:
我实现了2440控制2K page的达nandflash 测试过1G的。这个不需要修改什么。因为还是SLC的。

对于更大的nand 如果还是2Kpage的应该没有什么地方要修改 如果是4K的mlc的 那怎么做? 我也不知道2440的nand controller
能否读4K page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实现了2440控制2K page的达nandflash 测试过1G的。这个不需要修改什么。因为还是SLC的。

对于更大的nand 如果还是2Kpage的应该没有什么地方要修改 如果是4K的mlc的 那怎么做? 我也不知道2440的nand controller
能否读4K page

目前三星Nand Flash才用SLC架构的,最大只能到2GB咯,而且2440的datasheet上之说支持SLC架构,没有没说对MLC架构的支持

网友:
看来还不如直接搞个64GB的u盘直接加挂上去算了

网友:
请教:
WinCE 4.2/5.0挂接IDE硬盘(磁盘或是SSD类型)和U盘的最大容量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610/16/94762ffa-de56-4cb9-b766-d80042140256.html

网友:
我想搞1G的都没有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