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lash的概念

楼主(2008-04-22):
请教关于flash的概念
菜鸟这厢有礼了,关于flash的基本概念想不明白,求教于各位。
1)扇区sector 和 块block 是什么关系?我用的flash芯片是am29lv160DB,据手册有若干不同大小的sector,但是block大小没有定义,不知道每个sector包含多少个block。
2)擦除大小erasesize和块block又是什么关系呢?俺的理解对不对:扇区字节数 = erasesize×块数?
3)erasesize 能否在mtd的_init_XXXX函数里自己指定?我指定了一个值,但是cat /proc/mtd 时发现还是默认的0x10000(64KB)。芯片信息结构里regions字段也有个 ERASEINFO,这个是干啥用的呢?
谢谢!~~~
sector

网友A:
jffs2 要求至少要有5个空闲块(free blocks),这里的“块”是指大小为erase size 的擦除块吗?

网友B:
首先要搞清楚JFFS2这个日志文件系统的概念!这种文件系统和我们传统的文件系统不一样,
就是写数据前,不删除,这样可以保证掉电没有数据丢失.然后在读数据时候进行数据重组!
所以说JFFS2需要一些空闲的block,去写需要更新的数据.
我想sector应该和block是一个概念!只是用sector来说明主体是FLASH,
用block来说明主体是JFFS2文件系统,JFFS2也不一定只能运行在FLASH上的,所以用block说通用些吧!

网友C:
谢谢.
我的flash上依次存放u-boot, kernel+romfs, jffs2 partition,
因为boot和fs已经占用了很多空间,余下勉强0x60000的空间,
而一个扇区就是 64KB 即0x10000,才6个扇区,用来给jffs2似乎不太够了。
能不能让垃圾回收GC少占用几个扇区呢?

网友:
6个扇区应该够用了吧! 如果你存储文件不大不多得话!

网友D:
已经搞定,谢谢linuxguy的帮助!
我用了5个扇区,强制把GC使用的块数从5改成3了,余下2个扇区放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