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d.dll不能加载!

楼主(2008-08-08):
fatfsd.dll不能加载!
开机的时候fatfsd.dll不能加载
导致我创建的可以永久保存文件的那个文件夹看不到
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
文件夹

网友A:
有没有加入到;HIVE BOOT SECTOR区间中?

网友B:
当然是加入了的啊
开始的时候程序运行是很正常的
运行一段时间之后,这个DLL文件就不能加载了

网友C:
详细描述一下你的注册表中相关设置

网友D:
设置是正确的,因为开始几天都工作正常,经常断电,非法关机次数过多之后,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网友E:
呵呵,被破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