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中P0口和P2口作为拓展片外RAM时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
确切的说,我想知道用C语言如何对P0口P2口赋值以达到对片外RAM中数据的访问。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P0口和P2口如何工作的?P0口作为“数据/地址”复用端口时,对片外RAM的数据访问是自动切换的,还是要手动的对P0口P2口赋值呢?

======================================================================================================
        一下子也说不清,就先说说我这个问题产生的背景吧…… 谢谢大家耐心的看下去,  囧ra……
======================================================================================================

假如我现在用P1口作为和LCD模块儿通讯的数据总线。

现在我要用P1口和P2口拓展片外RAM(8k x 8)。现在我在片外RAM中定义了一个用来存放汉字字库的数组,为了便于调试,我就只在字库中定义了一个字。

头文件:

#ifndef        __hzk16x16_h__
#define __hzk16x16_h__

extern unsigned char xdata  HZK16x16[1][32] _at_ 0x0fff;

#endif

unsigned char xdata HZK16x16[1][32] ={
// 汉字 “一”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FF,0xFE,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在上几张我的电路图:
1,全图

2,细节图1

3,细节图3

=====================================================================================================

我把字库定义到片内的RAM可以正常显示,但是把它定义到片外RAM就不行了。

我那个程序还有绘点函数。我的程序能正常打点,但是就是无法显示定义在外部RAM中的汉字。

是我的电路图有问题呢,还是因为我没现有用相关的访问片外RAM的命令?

程序是如何知道该访问片外RAM内的数据?

网友:
恩?图片不能显示?

网友:
看不到图啊? 不过建议楼主对片选的问题要好好研究一下,一定会有所收获。

网友:
看不到图,正常情况下要定义EA脚,然后访问片外RAM地址,再读出数据

网友:
图看不到 ,你可以直接试试写外部存储地址,例如 *((unsigned char*)0x0fff)=0x55;
然后再读
你先看看51的书吧,好像P0口和P2口作为外部数据地址线,是会自动在时序上配合的,汇编指令是movx,
你用P1和P2,那最好自己加个锁存器来模拟读写时序,这样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intel总线,movx。。。

网友:
我现在给用汇编语言,郁闷的是,我不能把数存到片外的RAM去,倒是能把以前的相应内存单元的数从外面取到单片机里面……

新问题的帖子: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801/19/e3569adc-1f25-4193-8b58-d38b8ed87231.html

网友:
上面的链接多了个http,

贴个正确的: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801/19/e3569adc-1f25-4193-8b58-d38b8ed87231.html

网友:
P0 和P2口扩展  P0口数据地址复用  ALE管脚锁存  74HC573地址锁存

#define  LEDDATA      XBYTE[0X4000]

unsigned char temp;

LEDDATA=0x55; //就是往地址0X4000 写数据
temp=LEDDATA; //就是读取地址0X4000中的数据

管脚自动处理的

网友:
不会把P3.6;P3.7(读写信号)忘了吧?
P0 和P2口扩展  P0口数据地址复用  ALE管脚锁存  74HC573地址锁存
74HC573地址锁存需要ALE信号, hzk16x16需要读写信号.
unsigned char xdata HZK16x16[1][32] ={
// 汉字 “一”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FF,0xFE,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这个可能不幸,需要送出去.

网友:
_at_ 0x0fff;

你把初始化数据放在这个地址开始的位置。

超出你的RAM范围了吧。你的RAM是4K,你把它放在4K的位置。

网友:
恩。首先谢谢大家都古道热肠。大家都指点是我逐步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㈠我的片外RAM的电路连接有问题。应该是 片外RAM的CE接低电平,CS接高电平,WE接单片机的WR引脚,OE接单片机的RD引脚。
㈡片外RAM存取是由硬件控制的。当我按照步骤㈠连接好电路之后,我只需声明并定义unsigned char xdata HZK16x16[1][32]数组。接下来的存或取数据都是由硬件电路自己完成,当然前提是你的硬件电路得正确连接。
㈢如果是在keil中编译,还要在project -> option for *** -> target 这个标签里的memory model 和 code rom size 做好相应的设置。

欢迎大家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