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读中文SMS

楼主:
请问读中文的SMS怎么发AT命令啊?
    我现在可以读英语的SMS了。譬如:
    从我的手机向我的(带GPRS模块)开发板发送“Jay_Lee_1982”字符串,从串口显示:+CMTI: "SM",27 ,
    然后,我发了AT+CMGF=1
              OK  //返回值
    接着,我发了AT+CMGL="REC UNREAD"
              +CMGL: 27,"REC UNREAD","+8613816975XXX",,"08/07/16,09:45:15+32"  //返回值
              Jay_Lee_1982  //返回值

   但是,当我从我的手机发送“您好”到开发板上时,从串口显示:+CMTI: "SM",28 ,
   然后,我发了AT+CMGF=1
              OK  //返回值
    接着,我发了AT+CMGL="REC UNREAD"
              +CMGL: 27,"REC UNREAD","+8613816975XXX",,"08/07/16,09:46:05+32"  //返回值
               `U}?  //返回值
   读出来的是乱码。
   请问这是为什么啊?谢谢了

网友:
你查一下你的modem的中文返回格式是什么标准的。

网友:
To lenux:
   不好意思应该怎么看啊?一般的话modem的中文返回格式有哪些标准啊?谢谢!!!

网友:
是GB2312? 标准unicode? 特殊unicode(有的和标准unicode的字节序是相反的。)

你的gsm modem的文档中应该有明确说明

网友:
谢谢,我没有看到读取中文的编码,只看到了发中文的编码。应该是Unicode码,因为我在gprs的文档中查到:
      在发中文时候先发的命令是:AT+CSCS="UCS2"
     然后再发编码:AT+CMGS=19
                 >0011000D91683119325476F8000801044F60597D
                 //13912345678
     我在网上查到:
       GB       <->       Unicode                            Uedit
      4463     <->         4F60       <->     你     <->     C4E3
      3A43     <->         597D       <->     好     <->     BAC3
    可是这是发中文时候的中文返回格式标准,我想收中文的时候应该也一样的标准吧?

网友:
涉及到复杂编码应该用UDP格式,找到汉字的Unicode编码,然后按照UDP格式进行组合发送。返回也一样。

网友:
正如上面所说是,是编码的问题,

网友:
请问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是不是要在发读消息的AT命令之前先发什么AT命令?

网友:
其实楼主在4楼已经提到了,module一般就是unicode编码了.
发中文就是设置AT+CMGF=0 AT+CSCS="UCS2",发送相应的中文的unicode编码就行了.
读取的时候也一样.

网友: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