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志位的问题

楼主:
下面一段程序:
               JB      Fg_Set2,L_KDNum10
              JB      Fg_UserSet2,L_KDNum11
              SJMP    L_KDNum1
L_KDNum10:    MOV     A,RB_KeyNumber
              XRL     A,@R1
              JZ      L_KDNum20
              SETB    Fg_SetErro1
L_KDNum20:   INC     R1
              SJMP    L_KDNum1
L_KDNum11:   MOV     A,RB_KeyNumber
              XRL     A,@R1
              JZ      L_KDNum21
              SETB    Fg_SetErro2
L_KDNum21:   INC     R1
L_KDNum1:    JB      Fg_Set1,L_KDNum30
              JB      Fg_UserSet1,L_KDNum30
              SJMP    L_KDNum3
L_KDNum30:   MOV     @R1,RB_KeyNumber
              INC     R1
L_KDNum3:    MOV     RB_KeyTemp8,RB_KeyTemp7
              MOV     RB_KeyTemp7,RB_KeyTemp6
              MOV     RB_KeyTemp6,RB_KeyTemp5
              MOV     RB_KeyTemp5,RB_KeyTemp4
              MOV     RB_KeyTemp4,RB_KeyTemp3
              MOV     RB_KeyTemp3,RB_KeyTemp2
              MOV     RB_KeyTemp2,RB_KeyTemp1
              MOV     RB_KeyTemp1,RB_KeyNumber
              INC     RB_NumKeyCount
              MOV     A,RB_KeyTemp8
              SWAP    A
              ORL     A,RB_KeyTemp7
              MOV     RB_Temp4,A
              MOV     A,RB_KeyTemp6
              SWAP    A
              ORL     A,RB_KeyTemp5
              MOV     RB_Temp3,A
              MOV     A,RB_KeyTemp4
              SWAP    A
              ORL     A,RB_KeyTemp3
              MOV     RB_Temp2,A
              MOV     A,RB_KeyTemp2
              SWAP    A
              ORL     A,RB_KeyTemp1
              MOV     RB_Temp1,A
主要作用就是检测设置密码时两次输入是否一致,我在后面的程序中有用到Fg_SetErro2、Fg_SetErro1进行判断是否出错,可是验证时即使是前后输入一致的情况下也会给错误提示,已经验证是这两个标志位的问题(不进行比较判断则程序正常),但是又是必须进行判断的,我实在找不出有什么问题,也不知道如何修改,卡在这两天了,不知如何下手,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那个补充一下,R1指向的地址也是连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