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下视频监控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8-05-11):
wince下视频监控方面的问题
毕设要做wince系统下的视频监控,用的s3c2410开发板。
请问要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
另外如何搭建web服务器?
有研究这方面的人可以互相交流下:luoxj337@163.com
视频监控
问题
wince
开发
如何

网友A:
没人知道吗?
那请问s3c2410开发板在wince上能上网吗?是通过路由器的

网友:
2410做视频监控有些难,毕竟只有200M主频
上网当然可以了,只要你硬件上有网络适配器,并且有驱动。

网友B:
2410的WinCE上网没有问题~
视频监控涉及到视频采集、压缩、传输,要做是可以的,但有一点难度。

网友C:
我自己设置好IP,本机能够Ping到,
打开网页弹出:找不到服务器或发生DNS错误。
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D:
那必然是你的dns没有设置正确,可以尝试用ip访问一下网站看看,或者ping一下,如果能通过的话,就是这个问题了。
至于视频监控呢?我没有做过,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使用低速的视频监控系统,比如h.263这样的。
视频监控比较难,驱动的问题还要解决,尝试使用通用摄像头吧,已经有人做出来相关的驱动了。

网友E:
我是按照本机上的网络设置设的ip和dns,从试验箱上也能ping到本机,但还是上不了网,不知道这个dns该怎样设了?
我已经开发了摄像头采集程序了,用的摄像头是网眼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