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请问如何去VC获取手机上的版本和型号信息

楼主:
求教如题!并且请问怎样在SIM写文件?

网友:
请问LZ,是什么手机?

SIM卡上写文件,基本上不可能实现。

网友:
是HTC P360I手机! VC有没有什么函数提供的呢?

网友:
VC肯定是没有的!

版本和型号,一般是OEM厂商写的,一般不会提供接口给第三方用的。

网友:
SIM写文件基本上没有正规方法可用:)

网友:
我们用拦截获取到如果在手机用IE上网,IE发送的head是有手机的型号信息!!那请问VC里是不是有什么函数可以这样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