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nWedge 扫描后自动回车

楼主:
怎么写配置文件才能自动回车?
这个文件放在Application 下,
同目录下有一个ScanWedge.reg
内容是这样的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Symbol\ScanWedge]
"AutoEnter"=dword:00000001

为什么不行呢,改怎么写,高手请指教

网友:
引用楼主 agai001 的帖子:
怎么写配置文件才能自动回车?
这个文件放在Application 下,
同目录下有一个ScanWedge.reg
内容是这样的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Symbol\ScanWedge]
  "AutoEnter"=dword:00000001

为什么不行呢,改怎么写,高手请指教

加点备注:机器是Symbol MC1000,系统:WINCE5.0

网友:
先运行ScanWedge.reg,冷启动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