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5.0问题

楼主(2008-11-04):
wm5.0问题
请问如何在Windows Mobile 5.0中实现绘制柱状统计图,饼状统计图功能?
windows
Mobile
统计图
如何

网友A:
参考PC下的例子

网友B:
在pc中添加一个对话框,加入一个MSChart控件可以显示出来
但是在WM5中这么做,对话框弹不出来
不知道什么原因
哪位大哥给指条明路啊····

网友C:
意见同二楼一样,但是注意值的传递,最近也在研究

网友D:
怎么在WM5 ppc 模拟器上注册ActiveX控件啊?

网友E:
用ACTIVEX的控件?这个估计很有难度,你可以试试REGISTER -R 你的DLL,估计是不行。感觉你这个需求只能自己拿到DC往上画了。如果只是画矩形不是很难。你看看GDI的东西吧。

网友F:
GDI是可以 但是不好 要可以和数据源联系在一起显示的
在模拟器上怎么用REGISTER -R啊? 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