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伴弻娑㈩敃閻樻彃濮曢梺绋块閿曨亪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鍧楁嚋闂堟稑顫岄梻鍌氬亞閸ㄥ爼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

楼主: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块柟瀵稿Т缁躲倕螖閿濆懎鏆旈柍褜鍓欓幊姗€鐛幇顓熷劅闁挎繂娴傞崯搴ㄦ⒒娴g懓顕滅紒璇插€婚幑銏ゅ箣閻橆偄浜炬慨妯煎亾鐎氾拷
向高手求救:WinCE的手机,如何通过编程判断系统是否在 ...
xiebinbnm
xiebinbnm

网友A(2008-08-19):
向高手求救:WinCE的手机,如何通过编程判断系统是否在待机状态?
主要想在待机状态下关闭我写的另一个程序,如果不是在待机状态下就启动程序。
编程
程序
待机
如何
WindowCE

网友B:
顶起来让高手支个招!

网友:
GetSystemPowerStatusEx应该可以做到吧

网友C:
你的思路是错误的。
待机状态的时候,所有的程序都不能运行,你怎么编程实现?
你要做的事捕获Sleep和Resume,在进入Sleep之前关闭程序,然后在Resume的时候运行程序

网友D:
在OEMPOWEROFF()里面增加调用你的程序的代码,就OK了。

网友E:
我现在做的是个运行在手机桌面半透明显示的滚屏程序,可以滚动显示新闻,思路是程序启动时先抓屏幕,然后保存位图进行半透明处理。
但是问题是我肯定要在手机的其它界面(不是桌面时)启动这个程序,然后抓的图片就不是桌面的位图了。
请问高手能个解决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