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对话框程序菜单的问题

楼主(2008-02-29):
vs2005对话框程序菜单的问题
基于MFC对话框,添加了一个菜单资源,比较奇怪的是菜单的根节点没有CLICK事件,子节点就有,这是为什么?
菜单1
--菜单2
--菜单3
菜单2、3有点击事件,菜单1没有
菜单
对话框
程序
资源

网友A:
菜单1
只是显示用的,用来分组

网友B:
哦,明白了
如果要实现这样的功能应该是利用commandbar.insertbutton吧。可是MSDN上查不到详细的帮助

网友C:
用mfc的CCommandBar
有详细帮助的八
vs2005的帮助就可以

网友D:
BOOL InsertButton(
int nButton,
LPTBBUTTON lpButton );
nButton
指定按钮的从零开始的索引。此方法将新按钮插入到此按钮的左侧。
lpButton
指定一个 TBUTTON 结构的地址,该结构包含有关要插入的按钮的信息。
这两个参数不是很明白

网友E:
菜单1
--菜单2
--菜单3
菜单2、3有点击事件,菜单1没有
====================================
比较奇怪地需求,
如果点菜单1有反应,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弹出一个菜单?默认行为就是这样的啊。
并且在MS的菜单设计器里,菜单1连指定ID的机会也没有。
如果你非要做成这样,你还是有机会得到菜单1被按下的消息
WM_INITMENUPOPUP
当你的窗体上每次要弹出菜单时就会触发这个消(包括所有的SK菜单和Context菜单),
在消息里看一下是不是菜单1要弹出来就行了。
但还是建议做成下面这样,比较正常一点。
菜单0 菜单1
--菜单2
--菜单3

网友F:
其实我就是想实现左右软键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