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wince上的动画演示

楼主:
现在需要在一个对话框上的右边部分实现演示的功能,
具体是左边有个选择的菜单,选中哪个的时候就显示那个相应的动画,现在不知道这个动画要怎么来做。
有如下大概思路
一是做成视频格式,然后播放视频,播放视频好像也有点麻烦,视频格式无特殊要求
一是做成图片,轮流显示图片序列,图片格式也无特殊要求

那么,想请教一下,如上方法哪个更加容易实现呢?对演示的动画效果要求不高
用的2440

如果使用视频的话,使用什么格式方便?长时间运行有没问题?
如果使用图片,切换的速度会怎样呢?会不会慢慢的刷出来?什么格式图片会快点呢?

显示图片方面大家有什么好的类或者代码分享吗?谢谢、、、

网友:
哎。。。个帮顶的都没,,。。。。
现在已经常使用bitblt贴图
不过要开多一个线程,比较麻烦

网友:
我可以帮你,但不管哪个都有点复杂,如果有时间,可以参考tcpmp源代码。

网友:
做成图片,可以操作性更好一些。

LZ可以下载VC下的XImage,VOIImage,或者直接使用IImage都可以的。
当然,如何演示过程中不需要操作的话,可以试试GIF。显示GIF可以使用现成的GIF显示类,好像在我的eeworld的BLOG中有完整的代码类。

网友:
现在我直接用bitblt在屏幕上贴图,速度好像跟的上。
我用的是左边选到一个菜单时候,就顺序显示已经设定好的图片,比如显示20副图片,但是如果这里没顺序显示完,我选择了另外一个菜单,这样就会出问题。
gif暂时应该显示不了动态的是吧?

另外,为了显示演示图片的时候,我还能懂左边的选择菜单,是不是一定要用多线程来实现呢?不太熟悉多线程,这样弄的时候总是很容易内存泄露

网友:
GIF可以支持动画效果的

网友:
非常谢谢,我记得之前也浏览过你那个文章,不过没仔细看
重新看了,我在尝试,不过显示不出来。我用的是standarSDK500
我去资源那里找了两次了,都没有找到你说的那个完整的工程。
能够发给我吗?zhengguodu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