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A 死机问题

楼主(2008-01-07):
PDA 死机问题
PDA加上WIFI模块后,就有死机的情况,但几率比较小;去掉WIFI模块后PDA不会死机;请问那位道友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模块
wifi

网友A:
首先从LZ的说明中,可以得到结论:是WIFI引起系统的不稳定的。
在WIFI驱动中,加入调试信息,寻找死机的原因。

网友B:
WIFI模块可以由无线管理器控制上电的,你可以试试看,加上WIFI驱动,但关闭电源时会不会死机。

网友C:
升级WIFI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