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模拟电路问题

楼主(2008-09-07):
请问一个模拟电路问题
请问在基本共射放大电路里面U0=-Ic(Rc//Rl)这个式子如何来的?Rc,Rl中应该没有电流通过啊?谢谢
如何

网友A:
确定静态工作点, 有电流通过.

网友B:
这个问题以前清楚过,现在我也忘了...书上肯定有

网友C:
这是交流的公式呢,怎么会没电流呢

网友D:
对于交流来说,电源回路相当于短路,因此,RC和RL是并联的.

网友E:
是交流的 还是 直流的

网友F:
找本模电书看看
欢迎大家到我的博客看看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

网友G:
4楼说得对。
可以看共射放大电路的交流通路。在交流通路里面,电容被认为是断路的,直流电源被认为是短路的,所以Rc是
一端接三极管的集电极,一端直接接地(直流电源被认为短路),电阻RL也是一端接集电极,
一端接地的。所以,Rc //RL ,这样就不难明白了吧。

网友H:
看电路图比较清楚,俺以前对这一块比较懂。
Uo肯定是负的Ui,因为你是从Ro上分压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