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rnado在调试过程中断点设置异常

楼主(2008-11-16):
Tornado在调试过程中断点设置异常
本人在用Tornado调试程序时,不能在指定行设置断点,按F9断点出现在其他行,同时F10单步调试,调试器中不是按顺序运行,而是乱来,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变量窗口中红色显示的变量也不是当前执行代码行改变的变量。
说明:编译下载后没有编辑程序
异常
编辑
程序
断点

网友A:
还没用Tornado设过断点呢,都是先反汇编出来,在uart下敲命令设断点调试!!
不过根据用过的其它工具来说,如果编译时打开-o2的话,现象跟你的很类似,所以最好用-o0试试!!

网友B:
啊不打LOG的吗?建议走串口吗.这种嵌入式设备走DEBUG调貌似很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