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挂载sd的问题

楼主:
davinci 的 MontaVista 的操作系统,能正确识别U盘和SD卡,U盘和SD卡具有相同的文件系统
使用fdisk查看均为b  Win95 FAT32,U盘能够正常mount,可是SD卡却mount不了:
# mount -t vfat /dev/mmcblk0 /mnt/sd
FAT: bogus number of reserved sectors
VFS: Can't find a valid FAT filesystem on dev mmcblk0.
mount: wrong fs type, bad option, bad superblock on /dev/mmcblk0,
       or too many mounted file systems
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指点。

网友:
把SD格成别的文件系统试试看?或者是重新格式化一下看看

网友:
试了几个,都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都不知道从哪下手去调它。

网友:
哦,这个是我的错,应该挂载的/dev/mmcblk0p1的,现在好了.

想问另外一个,还是sd问题,用海思的方案,由于公司改板,改了两个gpio口,是关于sd卡检测和写保护的gpio
然而在驱动中我已经将对应的gpio口纠正,并设置了对应的复用关系。现在问题是:
在开发板上只有先插入sd卡,然后再加载驱动,这样才能检测到sd卡(无需触发中断函数),并且读写数据正常。
否则检测不到sd卡。用示波器看了下检测sd卡的gpio口,电压变化正常。
在驱动中,检测sd设备是否存在,是根据检测sd卡的gpio的电压变化来触发中断检测的(双边沿触发),我检查过,
这个gpio口的中断也初始化了,驱动中处理sd卡任务的中断函数也注册成功。在cat /proc/interrupts可以看到。
然而每次插拔sd卡时,检测sd卡的gpio电平变化正常,却没有触发中断函数。不知道是为什么没有触发中断函数。
(两个gpio口的中断也初始化了,改板用的也是这份驱动,一切正常。唯一不同就是改动了两个gpio)。
弄了两三天没搞定,暂时我放下干别的了,不知道你们谁碰到过这种情况没有,希望能给点提示。

网友:
这个是Linux上的问题,LZ最好发到专门针对Linux的版块上去,那里高手可能会多一点
我最近也在学习Linux,用到中断的时候也研究一下,到时候再讨论

网友:
找用过Hi3511/Hi3512 的朋友探讨 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