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计算机如何把数据传输给显卡的?程序员如何提取这部分数据?

楼主:
如题:
请问计算机如何把数据传输给显卡的?程序员应该如何提取这部分数据?

网友:
derect communication looks like no Function ,
but u can use " StretchDIBits " to creat a bitmap

网友:
显卡用显存来储存数据,显存可以映射到内存地址上,把数据传输给显卡实际就是写内存操作。

网友:
2楼的说法只针对Linux的帧缓冲驱动,对于Windows平台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中间涉及到GDI, Display Driver和miniport Driver。Display Driver负责实现GDI表达的绘图操作,它可以回调GDI的例程库,对于模式的设置,系统显示区域的映射是通过miniport Driver得到支持的。如果有深层次的问题,欢迎邮件咨询:jintianyishiyeai@yahoo.com.cn

网友:
另外,在最新的Vista平台上,显示驱动架构已经和之前大相径庭了。

网友:
显卡显示,最终肯定有一个显存buffer,这个buffer直接对应将在LCD上出现的画面,也就是一帧。

如果能获取这个buffer的地址,那么自然可以得到内容。

问题是,windows系统的显示框架非常的庞大复杂。

另外现在显卡的设计,显卡内部是有显存的,CPU传送给显卡的时候,并不是真的显示在LCD上的画面,即使在CPU这端截取下来,也不是真正的希望得到的。
比如很多背景,静态画面,就都在显卡内部处理维护,并且进行刷新,CPU只将动态改动的部分送给显卡,这样很大的释放了CPU+SDRAM的工作量。而且显存的速度普遍比普通内存快的多,处理图像也比CPU+SDRAM组合快。

要提取画面,要么在硬件层改造,加个中间件,进行截取转存,不过可能性不大。
要么就用常见的画面截取软件,明的也有,暗的也有,就看你想做好人还是坏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