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设备主动发送的数据如何获取。。我是新手

楼主(2008-06-22):
请教串口设备主动发送的数据如何获取。。我是新手
我第一次接触串口开发,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现在手头有一设备,类似读卡器,是USB口的,装完驱动后会生成一对应的COM口。
刷卡的时候,这个外界设备会向连着的主机程序发送一串ASCII字符,我该如何获得这些数据呢?
我用超级终端链接这个COM口,在刷卡的时候可以获得这个字符串,这是怎么实现的呢?
先谢谢各位了,另外哪里有相关的资料呢,我翻遍了DDK也没找到相关的描述文档。
设备
数据
字符串
如何
程序

网友A:
其实就是PC机上的串口编程。
首先,先去了解一下串口吧。
然后,搜索“VC 串口编程”(如果你用C#,那就换成C#),你会得到N多信息和资料。

网友B:
串口调试助手UartAssist ,这个串口软件是用vc写的,而且有源代码,以及
详细说明,建议去一下网站看看...
http://www.gjwtech.com/

网友C:
就是读串口寄存器吧.字符都会发送到相应的串口寄存器,读取相应的寄存器就能得到一个一个的字符

网友D:
各位说的真简单,看来都是当老师或者领导的
kendy_ke 给的地址上的源码已经流量过大暂停了,而且还有个讨厌的插件
不过还是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