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帮我

楼主(2008-01-30):
请帮帮我
请大家帮忙,我现在要搞一个项目,需要用到用vb.net调用evc4.0做的.dll,可是我每次调用时都不成功,各位能否帮我解决一下,不胜感激
成功
项目
不胜感激

网友A:
也是ce项目吗? 如果是的话是可以的。我们在2003下通过测试的。
Option Explicit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GetFreeDisk Lib “GetFreeSpace” () As Long
Private Sub Form_Load()
Dim c As Long
c = GetFreeDisk ()
Text1.Text = c
End Sub

网友B:
谢谢1楼的热心解答,是CE项目,我这方面没有经验,我想是不是因为我的nk.bin是在网上下的,有可能是不支持.net compact framwork
我现在想用pb配置一个cepc ,可我手上没有pb正式版,只有Platform builder 4.2 emulation edition ,是不是
没办法配置cepc啊,要是有办法,我该怎么办呢?另外,配置出来的SDK是不是应该选择支持EVC++和.net compact framwork 啊?
在线等......

网友C:
cepc是标准的BSPs,应该都支持的。支持eVC++其实在PB里就是添加MFC等组件。如果用VB2003来开发的话,那必须包含.net的。如果是eVC开发的话,可以不包含.net组件。

网友D:
啊,可是我手上没有正式版,在PB评估版Step-2中 选择BSP的时候,只有EMULATOR:X86供选择,所以我就只能选择
EMULATOR:X86了,然后按照Microsoft Windows CE .NET Help里
“How to Configure a Hard Disk Drive on a CEPC”中所述的步骤操作(目的是想找到Hard Disk,然后在找到
.net应用程序,看看能否运行),然后在目标机上启动(cpu: x86),可是还是找不到硬盘,不知道是我配置的问题呢,
还是在PB评估版上配置不了啊? 谢谢阿 ,急 ,汗,****

网友E:
没有用过评估版的,所以没有办法,为什么不去弄个正版或者盗版呢?
硬盘没有找到估计驱动没有加吧。

网友F:
那还是要谢谢你啊,我和领导商量一下吧,看看能不能弄个正式版,不过盗版的好像好弄啊,在哪能弄到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