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FPGA的硬件电路开发工程师需要自己编程吗?

楼主:
搞FPGA的硬件开发工程师需要自己编程吗?

周围有朋友是搞硬件电路研发的,是基于FPGA/ ASIC/ ARM之类的,好像听说他们只负责电路的原理设计,pcb板的设计制作,程序都是搞软件的人来写的.

但是我自己在网上看到的FPGA好像都是说编程的,不会编程序的人不能搞基于FPGA的电路设计吗?

网友:
为什么不软硬都做?

网友A:
你大概没有接触过FPGA吧,FPGA叫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其有专门的软件进行logic设计,并将编译好的文件下载到FPGA中,其对应的语言为verilog 或者vhld,现在也有类似于C语言的
如systemC.如果对硬件不了解,纯粹做软件的人是不能对其进行编程的。
不会编程也可以搞,利用FPGA中的原理图去搭电路,只是有些logic不如编程来的方便。

网友:
北京VERILOG开发群54108225  欢迎北京同僚加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大概没有接触过FPGA吧,FPGA叫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其有专门的软件进行logic设计,并将编译好的文件下载到FPGA中,其对应的语言为verilog 或者vhld,现在也有类似于C语言的
如systemC.如果对硬件不了解,纯粹做软件的人是不能对其进行编程的。
不会编程也可以搞,利用FPGA中的原理图去搭电路,只是有些logic不如编程来的方便。

网友:
写程序是搭建FPGA芯片内部的工作电路,是软的硬件设计,而外部的电路设计就是实实在在的硬件设计。

网友:
我在学校时用FPGA进行过开发,我感觉最好是两者都要学。

网友B:
只会画电路的叫做PCB 工程师,
我觉得必须两者兼得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会画电路的叫做PCB 工程师,
我觉得必须两者兼得才行。

毫无疑问你错了,在asic设计中需要的电路多了去了,会画电路的不是pcb工程师。

网友:
当然要自己动手,除非你是老板。

网友:
现在一般都是软硬兼备啊
你可以不精通某一项,但是你不能不会

网友:
如果你会硬件技术,那么懂得pc上软件编程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如果你数电非常好,可以不写代码的!

网友:
    楼上精辟,但是从学习的角度讲,你还是都要学,因为在不久的将来你会发现有些东西硬件搭了一大堆,用程序两句话就搞定了。再说,FPGA做到SOPC之类的又要结合C编程了,你不能再找个人来吧,起码的底层还得你这个硬件工程师来完成。呵呵,还是多学点比较好!我估计楼主对于硬件工程师的工作不是很了解,没关系,先看看一般的硬件工程师都做哪些工作你就知道需要学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大概没有接触过FPGA吧,FPGA叫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其有专门的软件进行logic设计,并将编译好的文件下载到FPGA中,其对应的语言为verilog 或者vhld,现在也有类似于C语言的
如systemC.如果对硬件不了解,纯粹做软件的人是不能对其进行编程的。
不会编程也可以搞,利用FPGA中的原理图去搭电路,只是有些logic不如编程来的方便。

正解  不懂硬件  软件再牛 都不会
         懂硬件  软件再不行 也行
FPGA 你把它当硬件去配置就是了  谈不上编程。

网友:
给予FPGA 的硬件电路很简单
FPGA内部的编程就复杂多了

有能力的话,还是学点好,毕竟FPGA的精髓就是内部逻辑设计

网友:
Verilog 、C、 汇编、机器代码 都要了解。

网友:
都必须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