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发送数据丢失

楼主:
我用的是瑞萨的单片机,用下面的函数单步执行时一切正常,在PC端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收到12个数据,但是直接执行这个函数时,PC端只能收到前10个字节,后两个数据收不到,这是怎么一会事?是硬件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void SendInventory()
{
        //Inventory[12]是外面定义的数组

//        SCI3_2.TDR=InventoryCommand[0];
        SCI3_2.SCR3.BIT.TE=1;//发送使能
        while(i<12)
                {
                while(SCI3_2.SSR.BIT.TDRE==0)//等待发送完
                nop();//空语句
                if(SCI3_2.SSR.BIT.TDRE==1)
                {
                SCI3_2.TDR=InventoryCommand;//发送一个数据,TDRE会自动置1
                i++;        //        SCI3_2.SSR.BIT.TDRE=0;
                     }

}

网友:
1. 直接执行时,收到前10个字节是正确的吗?
    如果不正确,可能是波特率问题
2. i是全局变量吗? 如果是是不是在其它地方改变了值,建议发送前i清0

网友:
我己经找到问题了,跟发送使能有关,发送完不能马上关掉发送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