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xImage

楼主(2008-09-25):
使用CxImage
有人在wince(三星arm2440的板子)的程序里使用CxImage显示jpg图片么?
程序
wince

网友A:
CxImage没用过
WINCE显示JPG图片可以用IImage,LZ可以试试

网友B:
ARM上的CxImage是可以显示JPG的。
没有在三星上用过!

网友C:
这个和三星不三星应该没关系吧。是要是wince,就可以用

网友D:
CxIAMGE是CE提供的一个图像类?

网友E:
CxImage显示PNG倒是用过

网友F:
是一个第三方的开源代码,在以前一个项目中用过,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