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扩展芯片GM8142的驱动思路

楼主(2008-02-22):
请教串口扩展芯片GM8142的驱动思路
CPU是三星2440,操作系统是CE 5.0。现在2440上自带的3个UART口(COM1~COM3)不够用,想通过2440的SPI口外接串口扩展芯片GM8142,扩展出4路UART口,
COM4~COM7,使得上层应用程序能够像调用COM1~COM3一样来调用COM4~COM7,请问驱动程序的思路应该是怎样的?是不是需要通过修改2440的串口驱动来实现?
芯片
操作系统
应用程序

网友A:
2440主要是三个UART口映射的地址不同,物理上是独立的,改注册表里的基地址和中断号就可以了实现driver的共享,再基于CPddUart类,创建三个实例就OK了。
而GM8142的4路串口则共用1个SPI接口,并不独立。因此感觉模仿2440的串口驱动做法有点困难。
我现在就不知道怎样写出一个驱动,能被四个串口共享?

网友B:
可以试试用16C455看看,网上可以查到相关资料,总线方式,一片可以扩四个

网友C(2009-02-23):
怎么没有高手解答呢,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网友D(2012-09-11):
回复 楼主:
请问你找到方法了吗,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