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下录音MIC 音量

楼主:
在WINCE5.0下的一个录音软件 ,想改变录音的MIC 音量 可是查了没有相关的API
查驱动,驱动中 AC97 对于MIC 的设置寄存器有两个 一个是设置 BOOST DB 一个好像是设置 增益的
可以按照1.5DB增加 分贝 ,但是现在驱动初始化的时候写的是一个最大值
我尝试改成最小值 但是MIC 的录音音量没有什么变化?
如果改变这个值能改变MIC 的音量那位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叫应用程序调用改变的函数

网友:
应该看你的音频芯片的DATASHEET,才可以知道怎么去设置!

网友:
假如说硬件上可以改变 ,那我要写个什么样的接口供应用程序调用了
具体怎么实现啊

网友A:
系统音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音量

楼上具体点 系统音量只能改变播放的时候的音量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音量

大牛我懂了 ,点醒了我

网友:
WM9715的MIC有自己的寄存器值定义音量和效果。他有到MIXER的一组寄存器。你要一个一个去查。
一般的建议是先查硬件,再查软件。
还是看DATASHEET是王道。。

网友:
懂了不结贴啊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单独的IOCTL来实现呢?
系统音量,你懂了?说来听听,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单独的IOCTL来实现呢?
系统音量,你懂了?说来听听,学习下

本相把MIC音量设置和系统音量设置写在一个函数,但是我设置mic 的音量调节寄存器不起什么效果,所以现在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期待结果,看看问题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