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如何在WINCE下禁用DHCP?

楼主(2008-02-21):
如何在WINCE下禁用DHCP?
最近公司在做个项目,需要能修改IP,SUBMASK,NETWAY,这个修改的程序是写出来了,但是因为系统默认的是使用DHCP来分配IP的,所以就算修改了IP,下次系统再启动的时候IP又变了,等于没有修改,本来想修改系统对DHCP的默认设置的,但是还是希望能通过程序来对DHCP进行控制.希望各位大侠们伸出你们的援助之手,帮帮我吧
公司
项目
如何
程序

网友A:
其实我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怎样在WINCE系统下面保存住修改的IP ,IPMASK,GATEWAY地址?

网友B:
修改注册表阿,不修改怎么保存,修改完后直接挂起系统重启,修改的信息就保存下来了,如果写程序的话直接
RegFlushKey(HKEY_LOCAL_MACHINE)相当于保存注册表,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楼上所说,关键在于LZ的系统要支持HIVE型注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