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窗口大小的问题

楼主(2008-11-05):
wince窗口大小的问题
请教各位大哥,我在vc2005下做的程序,可不可以让对话框自动适应屏幕的大小,以避免出现控件被设备边界遮住这样的问题
wince
程序
大哥
对话框
屏幕
WindowCE

网友A:
处理 WM_SIZE, 缩放时,要自己MoveWindow

网友B:
我把同样的程序放到两个同样的设备上,有一台设备上显示的窗口正合适(我针对这个做的开发),可是放到另外一台设备上时(与前一台设备一样硬件都一样,是一个型号,可能只是系统刷的不太一样),这个程序显示窗口下部的控件有一些被遮住了,上面的按钮有的变高了,请问这与什么有关系呢?

网友C:
如果你是用C#编写的话,可以在属性中设置dont(锚定)属性。如果是C++的话,则只有跟一楼一样的方法来处理 了,比较繁琐一点,但会明白很多东西的。

网友D:
在处理WM_SIZE时最好把每个控件都根据屏幕的大小,按比例来重新确定位置。

网友E:
处理WM_SIZE事件

网友F:
谢谢各位大虾,我已经按这个做了,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