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挂起问题

楼主: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各位
1.为何我点击‘开始’-‘挂起’后,屏幕的背景灯一直不灭?如何才能使屏幕在点击‘挂起’后就能关闭?
2.我在外部设置了一个按键,按下它则系统进入挂起,再按则被唤醒,该功能已做通,为何我点‘开始’中的‘挂起’后无法通过这个按键进行唤醒?这两处的挂起有何不同?如果才能对‘开始’中的‘挂起’进行唤醒?
我刚接触WINCE,请各位不吝赐教!多谢了!

网友:
1. 屏幕背光不灭。为了验证一下,到系统设置里面找背光亮度,然后调节,看是否能改变背光亮度。还有电源管理里面,当使用电池和AC时,分别可设置多长时间系统挂起,多长时间关闭屏幕。设一下,然后到时间看背光是否关闭。

    如果以上测试中,背光都无法变化或关闭,说明底层驱动不完善,或者未提供符合Wince需要的驱动接口。上层应用就无法控制屏幕背光了。

2. 一般开始->挂起是睡眠。你外部的按键实现的是什么?关屏还是睡眠?

你是什么平台?

网友:
忘了说了,我使用的是2440+wince4.2平台!
我在外部加了一个中断按键,第一次按下时系统进入休眠,屏幕关闭,再一次按下时系统恢复,屏幕也恢复显示!这个功能已经可以实现了!

网友:
你按键功能实现休眠,调用的哪个API?
看样子,屏幕背光的接口是可控的。

网友:
感谢shuiyan!
不知道是否真的休眠,耗电量少了不少。我用的BSP中留的EINT2,通过修改fw.s实现的休眠!而我的显示屏没有直接接到2440上,通过了一个SM501,而KB_BL和LCD_BL分别接到2440的GPB2和GPB3上,通过对这两个脚置低实现的关屏!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每个板子都会有差别,不会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已有的经验只能提供作为你的参考,具体是否适合于你的环境,还需要你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

2440系统睡眠可以做到5个mA以下。

LCD_BL不是关屏,而是LCD BackLight,LCD的背光。真正的关屏除了背光,还要求将LCD的供电停掉,或者将LCD进入低功耗模式。

SM501应该是LCD的驱动芯片吧,难道是个7"的模拟屏?看看电路上是否有提供给LCD的别的电源控制部分?一般LCD都会用到3.3V,也有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