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iverstudio3.1下第一次编译生成vdw_wdm.lib出错编码C1 ...

楼主(2008-09-23):
driverstudio3.1下第一次编译生成vdw_wdm.lib出错编码C1189是怎么回事?
我按照武安河编写的那本WDM驱动开发书中的步骤,生成自己的库文件时,总是出现编码为C1189的错误是怎么回事啊,希望高手帮忙解决一下。我是新注册的会员,没有积分,希望大家谅解。
会员
武安
开发

网友A:
参考一
第一步 DriverWorks开发环境的建立
我们用NuMega DriverStudio开发WDM驱动程序,它的环境建立步骤如下:
1、 安装VC6.0;
2、 安装相应操作系统的DDK(如2000DDK、98DDK等);
3、 安装NuMega DriverStudio;
4、 运行NuMega DriverStudio下Tools下的Setup DDK and Start MSVC程序;或自己在VC IDE中手动设置BASEDIR和CPU等环境变量。
5、 用VC6.0打开NuMega\Driver Studio\DriverWorks\Source\VdwLibs.dsw工程;
6、 设置VC6.0的Compile\Config的配置为WDM Free或Checked;
7、 编译VdwLibs.dsw库建立DriverWork的库文件,对Free 和Checked都要编译;
8、 可以开始WDM驱动程序的开发了;
参考二
http://zhanyonhu.blog.163.com/blog/static/1618604420076206715/

网友:
谢谢,我的问题已解决,是我的DDK没有安装完全。

网友B:
一个VC6.0插件帮助你在VC6.0里面直接编译驱动程序:
目录切换器(VC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