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string、vector、pair等的使用方法

楼主:
在wince下如何使用string、vector、pair

现在我使用string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添加了编译选项/GX之后,警告也没有了
但是现在使用vector会出现很多警告
使用pair还会出现错误

大家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d:\myproj\iniclass\cini818\cini\initest.cpp(21) : warning C4786: 'std::reverse_iterator,std::allocator > const *,std::basic_string,std::allocator >,std::basic_stri
ng,std::allocator > const &,std::basic_string,std::allocator > const *,int>' : identifier was truncated to '255' characters in the debug information
d:\myproj\iniclass\cini818\cini\initest.cpp(21) : warning C4786: 'std::reverse_iterator,std::allocator > *,std::basic_string,std::allocator >,std::basic_string r,std::char_traits,std::allocator > &,std::basic_string,std::allocator > *,int>' : identifier was truncated to '255' characters in the debug information
Generating Code...
d:\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20\cortoi\include\armv4\vector(51) : warning C4786: 'std::vector,std::allocator >,std::allocator,std::allocator har> > > >::vector,std::allocator >,std::allocator,std::allocator > > >' : identifier was truncated to '255' characters in the debug information
d:\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20\cortoi\include\armv4\vector(72) : warning C4786: 'std::vector,std::allocator >,std::allocator,std::allocator har> > > >::~vector,std::allocator >,std::allocator,std::allocator > > >' : identifier was truncated to '255' characters in the debug information
Linking...

上面是使用vector之后出现的警告
没有错误

网友:
d:\myproj\iniclass\cini818\cini\initest.cpp(21) : warning C4786: 'std::vecto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locator >,std::basic_st
ring,std::allocator > > >,std::allocato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locator >,std::basic_strin
g,std::allocator > > > > >' : identifier was truncated to '255' characters in the debug information
d:\myproj\iniclass\cini818\cini\initest.cpp(21) : warning C4786: 'std::reverse_iterato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locator >,std
::basic_string,std::allocator > > > const *,std::pai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locator >,std::basic_st
ring,std::allocator > > >,std::pai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locator >,std::basic_string r_traits,std::allocator > > > const &,std::pai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locator >,std::basic_string har>,std::allocator > > > const *,int>' : identifier was truncated to '255' characters in the debug information
d:\myproj\iniclass\cini818\cini\initest.cpp(21) : warning C4786: 'std::reverse_iterato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locator >,std
::basic_string,std::allocator > > > *,std::pai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locator >,std::basic_string har,std::char_traits,std::allocator > > >,std::pai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locator >,std::basic_string ts,std::allocator > > > &,std::pai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locator >,std::basic_string,std::al
locator > > > *,int>' : identifier was truncated to '255' characters in the debug information
d:\myproj\iniclass\cini818\cini\initest.cpp(21) : warning C4786: 'vecto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locator >,std::basic_string<
char,std::char_traits,std::allocator > > >,std::allocator d:\myproj\iniclass\cini818\cini\initest.cpp(21) : warning C4786: '~vecto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locator >,std::basic_string
,std::allocator > > >,std::allocator d:\myproj\iniclass\cini818\cini\initest.cpp(21) : warning C4786: 'std::vecto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locator >,std::basic_st
ring,std::allocator > > >,std::allocato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locator >,std::basic_strin
g,std::allocator > > > > >' : identifier was truncated to '255' characters in the debug information
Generating Code...
d:\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20\cortoi\include\armv4\vector(51) : warning C4786: 'std::vecto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loca
tor >,std::basic_string,std::allocator > > >,std::allocato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locator
>,std::basic_string,std::allocator > > > > >::vecto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locator
>,std::basic_string,std::allocator > > >,std::allocato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locator >,
std::basic_string,std::allocator > > > > >' : identifier was truncated to '255' characters in the debug information

网友:
d:\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20\cortoi\include\armv4\vector(72) : warning C4786: 'std::vecto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loca
tor >,std::basic_string,std::allocator > > >,std::allocato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locator
>,std::basic_string,std::allocator > > > > >::~vecto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locator > >,std::basic_string,std::allocator > > >,std::allocato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locator >
,std::basic_string,std::allocator > > > > >' : identifier was truncated to '255' characters in the debug information
d:\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20\cortoi\include\armv4\vector(243) : warning C4786: 'std::vecto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loc
ator >,std::basic_string,std::allocator > > >,std::allocato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locato
r >,std::basic_string,std::allocator > > > > >::_Destroy' : identifier was truncated to '255' characters in the debug information
d:\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20\cortoi\include\armv4\xmemory(76) : warning C4786: 'std::allocato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
locator >,std::basic_string,std::allocator > > > >::deallocate' : identifier was truncated to '255' characters in the debug information
d:\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20\cortoi\include\armv4\xmemory(80) : warning C4786: 'std::allocato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
locator >,std::basic_string,std::allocator > > > >::destroy' : identifier was truncated to '255' characters in the debug information
warning C4786: 'std::pai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locator >,std::basic_string,std::allocator > > >::`
scalar deleting destructor'' : identifier was truncated to '255' characters in the debug information
warning C4786: 'std::pai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locator >,std::basic_string,std::allocator > > >::~
pai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locator >,std::basic_string,std::allocator > > >' : identifier was trunc
ated to '255' characters in the debug information
warning C4786: 'std::pair,std::allocator >,std::basic_string,std::allocator > >::~pair,std::allocator >,std::ba
sic_string,std::allocator > >' : identifier was truncated to '255' characters in the debug information
warning C4786: 'std::vecto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locator >,std::basic_string,std::allocator ar> > > >,std::allocato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locator >,std::basic_string,std::allocator
> > > > >' : identifier was truncated to '255' characters in the debug information
Linking...

这个是使用vector和pair之后警告

网友:
你直接在baidu或google中搜索

“identifier was truncated to '255' characters in the debug information ”
就会有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