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C51接收10位UART,使用51汇编集成开发系统仿真时为什么显示定时器1未启动?那怎么启动?谢谢,程序如下

楼主:
           ORG 0000H
MAIN:      MOV TMOD,#20H         ;设置波特率,定时器工作于方式2
           MOV TL1,#0F4H
           MOV TH1,#OF4H
           SETB TR1             ;启动定时器1
           MOV SCON,#40H       ;设置串行口工作于方式1,10位UART
           MOV RO,#2OH        ;设置一个暂存区
           MOV R7,#0F9#        ;数据长度为24位
           SETB REN             ;允许接收
     MOV A,SBUF
READ:     MOV @R0,A           ;把数据存入暂存区
           INC R0
           DJNZ R7,READ        ;读完剩余24位
         END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发给单片机的数据中我应该发什么?10位UART变成16进制怎么变?

网友:
10位?一般是8位或者9位,数据写入缓冲寄存器内,是一个8比特的数据,第九位使用特殊方式写入RB9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