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6.0 的用户态驱动中如何映射物理地址

楼主:
请教各位大虾:
  在WinCE6.0 的用户态驱动中如何映射物理地址?

对于下面的这样一段代码, 如果这个驱动是被运行在用户态, 输出的vpReg为0.
哪位知道该如何映射物理地址, 请不吝赐教.

DWORD HDR_Init(LPCTSTR pContext, LPCVOID lpvBusContext)
{
    RETAILMSG( 1, (TEXT("Hello Driver Init \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vpReg;
    PHYSICAL_ADDRESS PinCfg;
    PinCfg.HighPart = 0;
    PinCfg.LowPart = 0x20031038;

    vpReg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MmMapIoSpace(PinCfg, (unsigned long)(4), FALSE);

    RETAILMSG( 1, (_T("Hello Driver vpReg = %08x  \n"), vpReg));

    return 0x123;
}

网友:
有知道这个问题的大虾, 请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在驱动中访问虚拟地址时,必须是非缓存段(位于0xA0000000 到 0xBFFFFFFF )

网友:
如果是ARM体系的处理器,访问挂在系统总线上的设备寄存器前,必须先把总线地址转化成CPU的地址,通过HalTranslateBusAddress实现两种物理地址的变换,然后再调用MmmapIoSpace函数作虚实地址的转换。

参考
http://www.cppblog.com/milkyway/archive/2007/03/27/20737.html

网友:
在MSDN中, 关于VirtualCopy有下面这样一段话, 我想可能是这个问题.

In CE 6.0 and later, VirtualCopy is a kernel-mode only API. For information about other kernel-mode only APIs, see Kernel Mode APIs.
VirtualCopy from user mode will only work if it is calling from a user mode driver, where its physical address range is specified in the registry.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fredzeng/archive/2007/04/04/1551898.aspx

这个看样子对你有帮助,一起学习

网友:
我在注册表里加了下面的语句, 都没有成功:

"IoBase"=dword:20023000
"IoLen"=dword:1000

"MemBase"=dword:20023000
"MemLen"=dword:1000

网友:
LS 是怎样解决的呀,最近也在做AP访问物理地址,好像是要加载一个用户态的驱动。但是还没有搞定,有经验的分享下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