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 hw6515的GPS

楼主:
我的程序是采用单独线程轮询串口获取数据的方式。

刚开始可以正常获取$GPGGA $GPGSV $GPRMC等GPS数据。

后来莫名其妙的就获取不到了。得到的全是$PGLOR,RID,PPC,BTL.....

很晕。网上搜了,说不是设备原因,是程序的原因。

望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
UINT PortReadThread(LPVOID lpvoid)
{
    DWORD dwCommModemStatus;

    // Specify a set of events to be monitored for the port.
    SetCommMask (m_hPort, EV_RXCHAR | EV_CTS | EV_DSR | EV_RLSD | EV_RING);
        //=============================
        int ReadFalge=0,ReadCount=0;

    while (m_hPort != INVALID_HANDLE_VALUE)
        {
                // Wait for an event to occur for the port.
                WaitCommEvent (m_hPort, &dwCommModemStatus, 0);

                // Re-specify the set of events to be monitored for the port.
                SetCommMask (m_hPort, EV_RXCHAR | EV_CTS | EV_DSR | EV_RING);

                if (dwCommModemStatus & EV_RXCHAR)
                {
                        // Loop for waiting for the data.
                        int                K;
                        BYTE        bText[MAXLENGTH];

                        K                = 0;

                        for(;;)
                        {
                                DWORD        nLength;
                                COMSTAT ComStat;
                                DWORD        dwErrorFlags;
                                BYTE        bBuffer[MAXLENGTH];

                                ClearCommError(m_hPort,&dwErrorFlags,&ComStat);

                                nLength        = 1;                                                                        //每次只读一个字节
                                ReadFile(m_hPort,bBuffer,nLength,&nLength,NULL);

                                if(bBuffer[0] == '\n')
                                {
                                        bText[K]        = 0;

                                        if ((bText[0] == '$') &        (bText[1] == 'G') &        (bText[2] == 'P') &
                                                (bText[3] == 'G') &        (bText[4] == 'G') &        (bText[5] == 'A') )
                                        {
                                                WriteGGAToFile(bText);
                                        }
                                        else if ((bText[0] == '$') & (bText[1] == 'G') & (bText[2] == 'P') &
                                                (bText[3] == 'G') &        (bText[4] == 'S') &        (bText[5] == 'V') )
                                        {
                                                WriteGSVToFile(bText);
                                        }
                                        else if ((bText[0] == '$') & (bText[1] == 'G') & (bText[2] == 'P') &
                                                (bText[3] == 'R') &        (bText[4] == 'M') &        (bText[5] == 'C') )
                                        {
                                                WriteRMCToFile(bText);
                                        }

                                        K                        = 0;

                                }
                                else if(bBuffer[0] == '$')
                                {
                                        K                        = 0;
                                        bText[K]        = bBuffer[0];
                                        K++;
                                }
                                else
                                {
                                        bText[K]        = bBuffer[0];
                                        K++;
                                }
                                Sleep(1);
                        }
                }
                // Retrieve modem control-register values.s
                // GetCommModemStatus (m_hPort, &dwCommModemStatus);
        }

        return tr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