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要想在WINDOWS中开发U盘是否一定要学DDK?(本人刚刚接触USB不久,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看了两个星期的USB了,可是现在还是感觉对一些概念不是特别清楚。我觉得关键是我不清楚主机到底都具体做了些什么,我曾经试着用BUS HOUND抓过一些USB设备的枚举包,发现它们的前面的一些包都是完全一样的,直到第一个GET DESCRIPTOR才开始变的不同,所以我推测主机上有一个前台驱动,当任何一个USB设备连接上主机的时候都会首先调用这个前台驱动,这个前台驱动对USB HUB做了一些配置之后就将控制权交给了用户的USB设备驱动,之后由用户的USB设备驱动来获取描述符和配置usb设备地址以及作其它事情,不知道这么理解是否正确?

还有就是我用的是XP系统,发现抓到的包不全,例如地址配置等包都没有抓到,不知道后面还有什么样的包被漏掉了,这样就很难搞清楚主机都作了哪些动作,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win2000抓的包比较全一些,是否用win2000系统就不会漏掉任何包了呢?另外我是否需要学习DDK呢?是否学习DDK后就能查看主机对U盘枚举所发出的所有动作了呢?

请各位好心人帮帮小弟,谢谢!

网友:
自己顶一下!

有谁能回答一下吗?谢谢

网友A:
你的猜想基本正确。稍有出入。
前置驱动会进行通讯,配置地址,读取设备类型,并按照类型来加载不同的USB设备驱动,这个过程不是USB设备驱动做的。USB设备驱动只负责具体协议内的通讯了。

USB Hound经常会丢前面部分的配置数据,正常。最好的方法是买个分析仪。

学习DDK,也不是直接看所有动作的。还是要分析仪。

网友: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我也很想买一个USB分析仪,但是实在是太贵了,周立功的要6800元一台,买不起。
我昨天想到一个办法就是一步一步的将USB主机发过来的数据都用串口打印出来,这样就能知道主机都发了哪些包了。

看了一些DDK方面的电子教材,好像是很麻烦的一个东西,感觉要是学这个又要花去很多时间,还是先按照串口打印的方法试一下吧。再次感谢您的帮助,谢谢!

引用 网友A:
你的猜想基本正确。稍有出入。
前置驱动会进行通讯,配置地址,读取设备类型,并按照类型来加载不同的USB设备驱动,这个过程不是USB设备驱动做的。USB设备驱动只负责具体协议内的通讯了。

USB Hound经常会丢前面部分的配置数据,正常。最好的方法是买个分析仪。

学习DDK,也不是直接看所有动作的。还是要分析仪。